楼主(2014-07-09):
请教论坛高人,如何利用S7 200开环控制一调节阀(使用位置开关来调节),谢谢。

网友A:
可以是PID调节 AO输出 调节阀一般都是模拟信号 不然你的就是开关阀 不是调节阀

网友B:
PLC本体,再加上扩展模拟量单元模块进行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