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0):
接修一台YTR8200
200KW软起,开始的时候报输入缺相。拆回来以后偶尔报A相缺相故障.偶尔报c相缺相故障.偶尔报不平衡。
外加了电流反馈。不再报不平衡。
参数修改部分:关掉了电流不平衡(测试用的电机是15KW测量不出电流),保护等级改为5级。
还是报输入缺相。
检测互感器没有问题。粗略测量可控硅没有问题。
以前没有修过软启动,只修过变频器。对软起没有了解工作原理,茫然的只修控制板部分。
在没有查看电路的情况下,茫然的短接了输入电压部分的4个光耦,热保护,外加了假电流反馈。
还是报输入缺相。没有了检修头绪,
网上查找相关资料显示软起动有相序检测。才明白其中3个光耦是有相序检测的。
断开了短接的光耦。(47型万用表测量光耦输入有0.9v电压)。接入示波器测量:
发现三相均有波形输出测量第四个光耦发现为高电平。测量输入端有0.9v电压。(当时没有测量输入波形)
输出为高电平不正常,短接光耦输出端为低电平,测量还是报输入缺相。不解。。。
用示波器测量光耦输入端发现有脉冲,将其中一个光耦跟发现问题的光耦调换,测量波形:
上电故障排除。分析原因该机喷了很多三防漆,有很多气泡。很难发现有接触不良情况。(因维修中发现部分大功率电阻焊盘透亮儿,焊锡缺少。曾经将发现的地方补过焊。所以估计此故障可能是接触不良)
正常时停机R相两个光耦的波形:
正常时刚启动R相两个光耦的波形:
本贴意在作者工作记录和维修经验。不建议网友像我一样盲目维修。
谨以此贴,警示自己。

网友A:
修好就行了

网友B:
不错的维修分享,有示波器用,赞。

网友C:
我还不会使用示波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