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0):
有一单位跟我们订购一台设备,要求“实现DCS远程控制,状态监视”。
从来没有搞过DCS,摸不着头脑,请问,我们设备需要提供什么?
现在还需要装PLC吗?
如果不用PLC,那么怎么控制呢,真心不懂啊

网友A:
一般情况下DCS远程控制,你给它留好远程控制的开关量节点就行,状态指示也是,你给它一个开关量的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DCS远程控制,你给它留好远程控制的开关量节点就行,状态指示也是,你给它一个开关量的反馈,
就是说还是要PLC?

网友B:
设备用DCS不是吧 是不是用户不太懂 搞错了 用DCS 得好几百点以上 而且有大量模拟量的场合呀 特别是体现在化工 制药 食品 冶金 电能 石化行业呀 设备哪会有这么多呢 。如果一定要 哪你用PLC 加上位机给他做 和DCS一样 表情 300 CPU加WINCC 哈哈 其实是一样的 用户可能就是意思要台电脑 来监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备用DCS不是吧 是不是用户不太懂 搞错了 用DCS 得好几百点以上 而且有大量模拟量的场合呀 特别是体现在化工 制药 食品 冶金 电能 石化行业呀 设备哪会有这么多呢 。如果一定要 哪你用PLC 加上位机给他做 和DCS一样 表情 300 CPU加WINCC 哈哈 其实是一样的 用户可能就是意思要台电脑 来监控
石化行业,要求机柜全防爆,这都不是问题,关键怎么配合他的DCS来控制机器,我们还需不需要PLC?

网友C:
询问客户是否正在使用DCS控制系统呢?还是打算组建DCS控制系统呢?
话说远程控制以及监控,多远?几十上百公里?
可考虑用GPRS通信,或者拉光纤专线,或者用公共因特网组建虚拟专网(VPN)。

网友C:
估计是客户想使用他的DCS控制系统进行控制以及监视新增设备。
和客户沟通新增设备和现有的DCS系统如何通信,了解客户的DCS系统硬件架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客户想使用他的DCS控制系统进行控制以及监视新增设备。
和客户沟通新增设备和现有的DCS系统如何通信,了解客户的DCS系统硬件架构。

正是如此,非常感谢您的帮助!
其他的回答都太扯了,分给你吧。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的意思是说要把你做的东西并入它的DCS系统 这个第三方挺麻烦的 还不能随便 动别人东西 出了问题难负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说要把你做的东西并入它的DCS系统 这个第三方挺麻烦的 还不能随便 动别人东西 出了问题难负责
那怎么办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个木办法 只能是用户去协商 你留出端子 和提供相关说明图纸留出端子 给DCS厂家 估计用户要出钱他们才会来加这些功能 有点难办

网友D:
一般都是你把自己的设备端口留好
自己设备的数据能够供人家来读取

网友E:
留继电器触点即可。

网友F:
你的设备人家用户要上DCS,如果里DCS控制柜不是太远的话,把你们设备的相关控制直接放DCS里就行,不必再加PLC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设备人家用户要上DCS,如果里DCS控制柜不是太远的话,把你们设备的相关控制直接放DCS里就行,不必再加PLC
怎么放DCS里去,在DCS里面做控制码?怎么做?

网友G:
DCS系统是要组态的,把你要监视的开关量或模拟量都组态到DCS系统中,根据工艺要求的控制,监视都可以集中显示和控制到各个工作站。

网友H(2014-08-28):
既然客户希望设备和他们的DCS兼容,那么就要搞清楚他们用的什么DCS,问清楚你们是只需要硬件部分兼容还是程序部分也是你们做,如果只是硬件,那么在设备上留出兼容的控制接点,包括中继之类的硬件,并修改图纸。做的让他们的工厂DCS维护人员一看就明白的就行。

网友I(2014-12-01):
看来大家对plc认可度高

网友J:
使用什么无所谓,主要是有通讯接口

网友K:
引用 网友B:
设备用DCS不是吧 是不是用户不太懂 搞错了 用DCS 得好几百点以上 而且有大量模拟量的场合呀 特别是体现在化工 制药 食品 冶金 电能 石化行业呀 设备哪会有这么多呢 。如果一定要 哪你用PLC 加上位机给他做 和DCS一样 表情 300 CPU加WINCC 哈哈 其实是一样的 用户可能就是意思要台电脑 来监控
现在一般建材行业做的中小规模∽Dcs就是这样组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