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电源指示灯

楼主(2014-07-10):
请教各位大侠,变频器的电源指示灯是多少伏的,功率是多大的啊。

网友A:
你说的时候直流母线的电源指示灯吧

网友B:
开关电源 还是3相啊

网友C:
不就是个发光二极管吗?

网友D:
没看懂
如果是变频器上面的是二极管哦!

网友E:
如果是开关电源上的就是LED,难道是三相电源的?

网友F:
楼主应该上个图说明一下到底是哪一个灯

网友G:
变频器上都是LED发光二极管

楼主:
直流母线上面的指示

网友C:
回复 楼主:
用电阻限流加发光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