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0):
最近做了个电控柜,在调试过程中发现问题!直流电源给继电器,近接传感器,电磁阀和指示灯以及PLC供电,控制系统能正常工作一段时间,一会儿电压就降到24V以下,直接影响系统工作。为规避干扰,在直流电源输出端反向并入一个续流二极管,但是遇到外部电磁传感器多的时候还是会有干扰,请问有大家没有比较好的抗干扰方案!!!

网友A:
我看人家象这种要求比较高的电控柜基本上都用屏蔽线,而且屏蔽层都是可靠接地的,特别是德国老的东西。

网友B:
应该是直流电源选小了

网友C:
选个输出电流大一些的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钳形表卡的电流为1.9,实际电源的电流可以达到4.5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以工作一段时间,但是一段时间后电源会跳保护。这个时间也不定,有几次直接在上电的时候跳保护了

网友D:
  看负载电流多少?液压电磁阀线圈电流挺大的.我现在用的一般在1A左右(DC24V).

楼主:
不知道电磁式近接对电源有没有影响

网友C:
回复 楼主:
钳形表测量的是输入交流电流,你要测量电源的输出直流电流。

网友E:
看样子可以换个输出电流大一点的试试啊

网友F:
话说 还真不知道啊···

网友G:
这个貌似不是什么干扰吧,确实也必须换个功率大一点的电源试一试了。

网友H:
用加一个安全隔离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