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0):
用一台工控机加开关量输出模块控制一台电机的启停可以实现吗?

网友A:
呵呵,那将是高射炮打蚊子——大材小用。
话说楼主只是学习实践而已的吧。
一部家用电脑加一台小型的PLC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B(2016-01-19):
不用PLC驱动电机的方案多了去了,简单说两个。
方案一:IPC+IO模块+电机驱动器+电机(例如beckhoff嵌入式和IPC)
方案二:开发板(自带GPIO)(例如raspberry pi,香蕉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