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师们个问题啊。

楼主(2014-07-10):
这个正反转,如果用触摸屏控制的话,那图上的X1,X0,X2是不是全要改成m0,m1,m2啊

网友A:
是的 而且可以不要自锁 屏上可以做交替按扭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么,实际接线接触器要不要互锁了啊,或者还要机械连锁啊

网友B:
不用改成M的吧 就用X不也一样的吗

网友C:
呵呵;程序里互锁,外部必须硬件互锁;

网友A:
回复 楼主:
实际的不用互锁 但保护要接起来

网友D:
硬件互锁是最可靠的

网友E:
一般要外部硬件互锁.

楼主:
谢谢大师们,我现在在慢慢研究,身边没有人教,以后不懂的还要请教大师们啊。

网友F:
错,不会别乱教,输入X段子只能有外部电平驱动。而且PLC的输入输出点是十分宝贵的,也直接关系到原材料成本。

所以,即便是能用也不要这么做

网友F:
兄弟,不可以的。输入X端子智能有外部电平驱动,不可以用触摸屏驱动的。另外,不一定非要用M0  M1M2  只要与程序在用的M不冲突,自己定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