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0):
  在下首次使用FX-3U  232BD板与PC通讯。使用的是FX-3U PLC。因为8针的圆孔被触摸屏占用。所以就加了232BD板通讯。想与电脑连接监控程序。可是装上232BD板后。还没插上通讯线。给PLC上电后,SD就一直闪红灯RD没有灯亮。插上通讯线与电脑连接后,打开三菱软件做通信测试,显是不能通信,我不道怎么回事,还请知道的大师多多指点

网友A:
PLC里面有读写BD口的程序,SD灯亮说明是PLC做主站在读写其它设备。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象是这么回事。8针圆孔是插触摸屏的,但是SD闪的是红灯,正常好象绿灯,SD和RD互闪才对,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B:
这种情况我一般是用一个485通讯板和触摸屏通讯,8针孔做监视

网友C:
232bd应该很简单的

网友D:
查一下参数是否有错误!

网友E:
呵呵;用FX3U-422BD不是更好,与编程口相同;

楼主:
回复 网友D:
  要设什么参数,能不能具体说一下

网友A:
回复 楼主:
232BD哪有绿灯,就是2个红色的灯,一个发送指示一个接收指示。

楼主:
回复 网友A:
 9楼说的对,又有新问题,经过对PLC参数CH1设置成无协义通信,RS-232C,232BD板可以写入和读出
但是8针圆孔又不能通信了。给PLC断电重启后,BD232又不能通信了,8针圆孔又可以能通了,等于有回到了原来初始状态,实在没办法,有知道的指点一下

网友F:
还至于这么复杂?
232bd 模块正确了 和电脑的连线正确了
通讯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需要2 个通讯口,可现在只有一个可以使用

网友F:
232bd  422bd就是扩展通讯口的
插上用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问题已解决,谢谢各位,试了3个PLC终于有一个,可以两个口同时通讯了,但是另外两个还是不行,其中一个的SD直闪红灯,可能是程序里有RS指今的原因,另一个现在2 个口都不能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