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H压力变送器 接线上的 TEST 这个怎么接线?怎么用呀?

楼主(2014-07-10):
E+H压力变送器 接线上的 TEST 这个怎么接线?怎么用呀?

网友A:
接1 2 即可 3 不用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恩 但是我想知道那个 TEST 怎么用呀? Test不是测试的意思么?我想知道怎么测试饿

网友A:
回复 楼主:
因为两线制仪表测电流要拆线 串联 测试端 在测电流时可以不用断开线 测2和3就可以了 所以这样设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因为两线制仪表测电流要拆线 串联 测试端 在测电流时可以不用断开线 测2和3就可以了 所以这样设计
学习了 谢谢

网友C:
3楼这是来干嘛的。。。。。

网友D:
电压表接在1,3上

网友E:
就是测试用的啊 4楼说的很对

网友F:
1.3是测电流的 !!一般使用中的仪表涉及联锁等要求不能随便将1.2线拆下,需要测量电流 ,直接用万用表选择电流档测量1.3即可!!

网友G:
万用表打到电流档,把红黑表笔直接搭到 1、3端子!!!而不用把1或2拆下,把电流表串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