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0):
我有两台VFC-P3变频器,其中一台上电后P.oFF,C.Rrr交替显示,另一台运行到20赫兹左右显示P.oFF停止工作,有哪位高手知道是怎么回事,请给指点一下,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A:
楼主不具体说一下是什么报警吗  说明书没有啊

楼主:
我查过说明书,报警里没有这一条

网友B:
台达的机子吧,两台都检查一下接触器的触点吧。

楼主:
是康沃变频器,我检查母线直流电压是580V左右,谢谢你的建议,我回头检查一下接触器的触点

网友C(2014-08-16):
CERR是CPU板坏了,POFF你查下三相输入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