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故障原因在那里

楼主(2014-07-11):
最近遇到这样事!让我很头痛!那位大神帮忙分析下
  我们设备上有一组电磁阀,开始使用良好最近出现动作很多次后电磁阀突然出现给电灯亮,但是没有动作情况,单独手动去操作阀动作又没问题。之后再工作一段时间又出现此情况,还没规律的出现。更换新电磁阀还是出现此情况
  电磁阀型号   smc   vq4101-5

网友A:
电压偏低了点,估计你的输入电压在22V以下,电压临界状态就很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B:
除了检查电源电压,更换了电磁阀,有没有更换电磁阀线圈? 检查电磁阀线圈直流电阻有没有变化? 接点有没有松动?

网友C:
线头有没有紧一下啊

网友D:
电磁阀机械动作不可靠 ,打开保养一下吧

网友E:
在用亚德客的电磁阀的时候发现很多线圈和电磁阀触点接触不良,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

网友F:
电磁阀有没有经过继电器控制的啊?

网友G:
更换新阀不能解决问题,就说明了问题是在控制线路里面。

网友H:
阀里走的是油?水?气?

网友I:
引用 楼主:
最近遇到这样事!让我很头痛!那位大神帮忙分析下
  我们设备上有一组电磁阀,开始使用良好最近出现动作很多次后电磁阀突然出现给电灯亮,但是没有动作情况,单独手动去操作阀动作又没问题。之后再工作一段时间又出现此情况,还没规律的出现。更换新电磁阀还是出现此情况
  电磁阀型号   smc   vq4101-5
  力量不够,估计多为电源电压问题,需要测量电压,见过液压电磁阀在别的地方可以用,拿到另一个地方不能用,经查是接线接错,电源电压只有DC13V,阀的线圈规格为:电压DC24V,电流1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