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1):
各位高手,小弟正在基于STC51单片机开发程序,分配了3个中断,分别是外部中断0(用于红外模块),外部中断1(用于测速传感器模块),定时器1中断(用于计算速度)。外部中断1的任务是对全局变量M2加1,定时器1中断的任务是按照指定的周期获取M2的值,计算出速度。但是,系统运行后,在外部中断1中的M2的值在增加,定时器1中断中的M2的值确始终为0。请教其中的原因。谢谢!

网友A:
你确定M2是全局变量?是否存在多个文件但没有extern ** M2 或 M2是声明在函数体内的,而不是外部!

网友B:
程序不贴怎么看

楼主:
/*外部中断1(右测速)中断*/
void Int1(void) interrupt 2
{
   EX1=0;/*关闭外部中断1*/
M2=M2++;
EX1=1;/*打开外部中断1*/
}

/**********************定时器1中断函数******************************************/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ET1=0; //关定时器1中断

   /*加载定时器初值*/
   TH1 = (65535-50000)/256;
   TL1 = (65535-50000)%256;

   n=n+1;
   if(n==20)   //定时1秒,20×50ms=1s
   {
       s1=M1/60.00*3.14*65; //1秒钟小车走s1毫米,车轮胎直径为65MM,M1保存线数,本码盘为60线,M1/60表示圈数
qian1=(s1/1000)+48; /*为了便于显示,转换为ASCII码*/
bai1=(s1%1000/100)+48; //百位转换成字符
shi1=(s1%100/10)+48; //十位转换成字符
ge1=(s1%100%10)+48; //个位转换成字符

s2=M2/60.00*3.14*65; /*同上*/
qian2=(s2/1000)+48;
bai2=(s2%1000/100)+48;
shi2=(s2%100/10)+48;
ge2=(s2%100%10)+48;

       n=0;
s1=0;
s2=0;
M1=0;
M2=0;
   }
   ET1=1; //开定时器1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