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1):
   每次开机不锁电机(驱动器电源指示灯不亮),至少要预热2小时以上才能正常。请教一下师傅们是什么问题?

楼主:
我把怀疑有故障的电路焊点重新焊了一次,故障排除了。

网友A:
能和兄弟们分享下你怀疑并且焊接的故障点是那些啊,给图看看,谢谢

楼主:
驱动器已经在用了,之前也没留下照片。主要是电源部分,可能存在有虚焊的现象。

网友B(2016-01-12):
能发一张电路板背面的图吗?我的烧坏了链接脉冲的两个电阻,看不清型号了。就是R511,R512那里。希望你能帮助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