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切换语言

楼主(2014-07-11):
新来一台设备,是西门子840c系统,请教一下,上面的法语如何切换成英语啊?谢谢

网友A:
840C没有使用过,840D的可以通过启动按键,在显示的画面中进行选择。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去试试840c的和这个是不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