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1):
只有选择PLC类型为3U时,才能输入LD M10Z0或 LD M10V0, 选择3G或2N时,输入LD M10Z0输入不了,怎么个情况?

楼主:
来人帮帮我呀

网友A:
3U也是不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操作错误!你前面选择的常开A触点,后用就不能再输入LD,懂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刚才疏忽了,这个没有用过,看到上面不是解释是软元件设置有问题了吗?看看高手的解答。

网友A:
回复 楼主:
看样子你比我懂得多了,我要向你好好学学。

网友B:
2N的变址修饰不能用在基本指令、步进指令,主要用在功能指令中。3G的没用过,不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B:
确实这样,FX3G、FX2N不支持这种编写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