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 PWS6600S-S与电脑通讯异常

楼主(2014-07-11):
新入库一台HITECH PWS6600S-S,打开ADP软件想把应用下载至触摸屏时出现“通讯等待逾时”的异常报警,无法进行?各位大神这种情况是咋回事?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通讯未连接,检查一下通讯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选项里的通讯埠设置为com1没错呀,USB数据线也是插在com1口里,还有哪个不对?我连接PWS6A00F可以正常连接,但就是这个新的PWS6600S-S无法通讯

网友B:
先进入系统设置里查看下载对应的COM口

网友C:
端口设置 连线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何进入系统设置呀?我按F2 confg显示the user level must be 1 【continue】,然后就回来原来画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
各位:非常感谢!
已经解决,经与罗升服务工程师沟通,后面的拨码开关设置为5、6off,其他on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