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金卤灯

楼主(2014-07-11):
这里的电容有什么作用
通电后灯泡微亮但不正常发光,什么原因呢

网友A:
这个是启动电容吧
量一下输出电压看对不对  对的话 就把电容换掉

网友B:
电阻太大的吧

网友C:
是不是1000W的,量一下电容的容量对不对,换个灯泡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灯泡没事,换了,但还是解决不了问题。电容怎么量电阻不拆的情况下也可以量出电容的大小么,线路没拆的情况我量电容值不大正常,这是两千瓦的灯,电容正常值是56微法

网友D:
启动电容
但是多数时间是整流器问题

网友E:
回复 楼主:
把电容单独拆下测量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需要整流么?

网友E:
回复 楼主:
这个灯不需要整流器,就是一个镇流器,一个电容

网友F:
电灯泡串联电容主要是一个分压作用,因为串联电路各单元电流相同,根据欧姆定律串联电容越大容抗越小,加在电容上的电压也就越小,那么加在灯泡上的电压就越大灯泡就越亮,反之就越暗。根据这个原理如果你有一个低压灯泡想用于220V电路就可以采取串联电容的方法

网友D:
回复 楼主:
写错了
是镇流器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不是自耦变压器?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个理解挺赞

楼主:
回复 网友F:
那直接去掉电容行不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电容在这是什么作用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主要是限流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里的电容有什么作用
通电后灯泡微亮但不正常发光,什么原因呢
补充一下,这是美标的金卤灯,这工作原理是什么,漏磁变压器和启动电容是怎么配合的,还有灯泡里的辅助电极怎么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输出电压多少算正常

网友A:
镇流器上面应该标了开路电压吧
一般漏磁镇流器的开路电压要在输入电压的两倍左右

网友G:
这是美标灯镇流器,必须与美标灯配套使用。上网搜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