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1):
       一:变频器接线端子概述

       变频器接线端子隶属于连接器的一种,种类分单孔,双孔,插口,挂钩等,从材料分,铜镀银,铜镀锌,铜,铝,铁等。它们的作用主要传递电信号或导电用,在工程中,它是站前工程为站后工程预留的接口,是站后接口工程的预埋设施。

      二:变频器接线端子分类

      变频器从功率分成:强电端子和弱电端子两大类;
      (1)强电端子是指高电压高功率的接线端子,通常包括RST供电电源端子、UVW电机端子、P+和N-直流母线端子、PB制动电阻端子、E散热铝片接地端子等。变频器的能量通过这些端子传递进来,处理后传递出去给电机。
      (2)弱电端子包括+24V、com、+10V、GND这类弱电电源端子,FWD正转、REV反转、X1~X7多功能定义端子、RA、RB、RC内部继电器输出端子、AO模拟量输出端子、VI、AI模拟量输出端子、RS485通讯端子等等,这类也叫控制端子。
      变频器的怎样转、转多少速度、它现在的状态怎样、和外围设备怎样联手运作等都通过这些端子的电平高低来实现。 通常FWD、REV、X1~X7通过外部接触器的触点信号的开闭,送入指令给变频器。 一般采用常开触点控制较多,某些变频器还可以自行定义逻辑信号的正反逻辑。

      三:变频器接线端子应用展示

变频器接线端子应用展示

应用说明:变频器选用的是双层栅栏式端子
应用说明:变频器选用的是双层栅栏式端子
应用说明:变频器选用的是直焊式接线端子(LG127)
应用说明:变频器选用的是直焊式接线端子(LG127HB)
应用说明:变频器选用的是栅栏式端子
应用说明:变频器选用的是插拔式式端子
应用说明:变频器选用的是插拔式端子(LZ1系列)

      其他:变频器接线端子功能使用解析
      1、变频器的接线端子使用说明
      变频器的接线端子分为主回路和控制回路两大部分,把变频器后上盖打开,即可看到主回路端子和控制回路端子,使用时务必依照附录图2. 3. 1所示进行接线。由于附录图2.3. 1为变频器的标准接线图,在具体使用时,有些功能并不需要,应根据具体的使用要求进行必要的配线,不需要的控制端可以空开不用。

      2、接线端子排列图

      2.控制回路接线
      控制回路接线必须与主回路分开,否则会引起干扰,使控制功能失灵,根据使用要求,设计控制回路接线.不需要的端子可以空开不用,控制端子功能如附录表2.3.2.

      3、控制端子功能

网友A:
变频器的接线端子,很乱!不统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