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1):
一、引言

  在项目中,经常会涉及到查询历史数据,通常情况下都是使用查询历史的专用组件,或者利用系统函数GetHisDataEx()以及相关的函数进行查询,但是上述两种方法都有一定的局限性,现在紫金桥推出一种全新的查询方法:基于内置SQL查询历史数据的方法。

二、功能实现

  1.功能页面布局

  首先,创建一个窗口,窗口中如下图所示布局。放置两个“起始时间”控件用来控制查询历史数据的时间范围,分别命名为_StartTime、_EndTime;放置一个“文本框”,用来输入时间间隔,命名为_INTERVAL;放置一个“按钮”,用来控制查询脚本;在下面放置一个“自由报表”,用来显示已经查询出来的历史数据,命名为RPT_Data。并在窗口导航树下选择:画面\查询\内置SQL查询,新建一个查询命名为ObSql1。

2.脚本实现

  所有的脚本均写在查询按钮中,方法比较简单,首先要在设置时间范围与时间间隔,然后在查询按钮中选择所要查询的数据点,并按照设置的数据进行查询,最后将查询到的数据放置到自由报表中。下面来分析查询按钮中的脚本。

ObHost Host1;
ObDataTable& ReturnTable;
string StrPar[];
string StrWhereCmd = ""; //Select查询时的Where语句
string StrNameCmd = ""; //Select查询时的Where语句中存放点名的字符串
string StrQuery = ""; //总的查询语句
string StrTableText = "";
int i,j;
int nTagCount; //所要查询数据点的个数
int nEveryTagCount; //每一个数据点返回历史数据的个数
int nTableVal = 0;

  上述部分为定义的一些临时变量,方便下面写程序时使用。

if  Host1.TagParSelMulti("",StrPar,-1) then

  If语句用来判断是否在点选择器中选择了数据点,如果选择了点,才会执行下面的脚本

nTagCount = StrPar.GetCount();
for i = 0 to nTagCount-1 step 1
StrNameCmd = StrNameCmd + "'" + StrPar[i] + "',";
next
StrNameCmd = StrNameCmd + "'" + StrPar[nTagCount-1] + "'";

  上述语句是将在点选择器中选择的数据点按照SQL语句的形式拼接成字符串。

StrWhereCmd = "INTERVAL="+IntToStr(#_INTERVAL.Val*1000,10)+"";
StrWhereCmd = StrWhereCmd + " and DATETIME >= #"+#_StartTime.GetStringDateTime()+"#";
StrWhereCmd = StrWhereCmd + " AND DATETIME< #"+#_EndTime.GetStringDateTime()+"#";
StrWhereCmd = StrWhereCmd + " AND NAME IN ("+StrNameCmd+")";

  上述语句是拼写SQL查询语句中的Where子句,其中第一句是设置时间间隔;第二句是设置查询的其实时间;第三句是设置查询的结束时间;第四句是设置所要查询的历史数据的数据点。

StrQuery = "SELECT Name,DATETIME,VALUE FROM HISDATA WHERE "+StrWhereCmd+"";

  上述语句是拼写整体的SQL查询语句,按照Where字句中的设置信息,从历史数据库中查询历史数据,并返回Name,DATETIME,VALUE三个字段的信息,这三个字段分别表示点名,历史数据的时间和历史数据。

#ObSql1.Connect("本地");
#ObSql1.Query(StrQuery,ReturnTable);

  上述语句是执行SQL查询,并将查询到的结构返回到通用数据表ReturnTable中。

nEveryTagCount = ReturnTable.GetRowCount()/nTagCount;
#RPT_Data.AddCol(nTagCount-1);
#RPT_Data.AddRow(nEveryTagCount-1);

  上述语句是按照查询返回的数据个数及数据点的个数,设置显示报表的大小,在报表中增加相应的列和行。

for i = 2 to #RPT_Data.RowCount() + 1 step 1
#RPT_Data.SetTxt(i,0,StrPar[i-2]); //设置表头,内容为点名
for j = 0 to nEveryTagCount step 1
ReturnTable.Get("VALUE",j,StrTableText);
#RPT_Data.SetTxt(i,j+1,StrTableText); //按照数据点向报表中放置查询到的数据
if #RPT_Data.Txt(1,j+1) == "" then
ReturnTable.Get("DATETIME",j,nTableVal);
#RPT_Data.SetVal(1,j+1,nTableVal); //向报表中放置历史数据点时间,放置之                                 前要判断时间是否已经存在
endif
ReturnTable.RemoveRow(0);
next
next
endif

  上述语句是将查询到的结果放置到显示报表中。

  3.运行效果

三、结束语

  通过该方式增加了查询历史数据随意性,且加快了数据查询的速度。同时,查询到的数据可以根据自身需要进行多种形式的展示,方便数据的后期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