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形化编程

楼主(2014-07-11):
请教专家们,图形化编程各元件的作用和功能。

网友A:
IN_BOOL输入位触点OUT_BOOL输出位变量

网友B:
跟梯形图不没区别么?

网友C:
1、当IN_BOOL=OFF(输入)时,OUT_BOOL=OFF(输出);
2、当IN_BOOL=ON、OUT_BOOL=OFF,且SHOW_C(内部计时器值)=SET_C(阀门关闭设定值时间);OUT_BOOL=ON;
3、当IN_BOOL=ON、OUT_BOOL=ON,且SHOW_O(内部计时器值)=SET_O(阀门开启设定值时间);OUT_BOOL=OFF;
也就是由一个开关来控制一个阀门的开关,且阀门的开关时间可以调整。

网友D:
这个看着好像是梯形图样………………

网友E(2017-08-28):
想问一下》二字节变量跟四字节变量区别,已经各自的作用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