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1):
客户拿了一台三菱伺服MR-J2S过来,报警AL.24(马达输出异常)。不知道那位师傅能指点一二,感激不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力线和电机应该可以排除,因为我不接电机线,驱动器一样报故障

网友B:
新的还是旧的,新的话就是坏了。旧的有可能受潮了。也有可能坏了。

网友C:
驱动器的问题,我可以维修 138 150 247.46

网友C:
我可以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