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1):
我厂有一三晶saj8000g 变频器显示o.oh,变频器热,断开负载后运行不到时间就停机,工作环境粉尘大,求大神指点!
自强不息

网友A:
先把粉尘清理掉再空机试试

网友B:
搞一下卫生看看  再看风扇有没有转啊

网友C:
先看一下温度是不是真高啊

网友D:
一般都是风扇卡住了

网友E:
看看是不是变频器上的散热风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