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1):
我是做装修行业的电工,现在在装一个店面有六层楼 一层大概一百六十级个平方,今天在外面接灯时由于我是站在钢管架上,靠着钢管再接。结果被电了,然后我用万用表测试有110V左右。然后配电箱线电压 相电压都正常。然后室内有一组T5灯管 我接的时候都没事,后来居然自己跳闸自己就亮了不过亮得不正常一闪一闪的。(绝对没有动其他的,他自己隔了一会就跳闸的)。我只把全部零线接在零线端子上的火线没接。现在想问问那个零线对地100多V要怎样检修,会不会是因为六层楼面都是用的一个电箱所以回流电压比较大的原因,求老师傅教教。

网友A:
楼主你检查一下零线、主要检查主零

网友B:
可能是零线串起来了

网友C:
零线对地了

网友D:
不是装修好了以后才接通电源的吗?
怎么还在施工的时候就通电了了呢?
零线有一百多伏的电压,可以怀疑是某个用电器的电源开关已经打开了,但是电箱的总零线还没接上。
导致火线流经负载,降压之后传递给零线线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是装修好了以后才接通电源的吗?
怎么还在施工的时候就通电了了呢?
零线有一百多伏的电压,可以怀疑是某个用电器的电源开关已经打开了,但是电箱的总零线还没接上。
导致火线流经负载,降压之后传递给零线线路。
正解

网友F:
火线破损接地了

网友G:
太危险了,安全第一。

网友H:
引用 网友D:
不是装修好了以后才接通电源的吗?
怎么还在施工的时候就通电了了呢?
零线有一百多伏的电压,可以怀疑是某个用电器的电源开关已经打开了,但是电箱的总零线还没接上。
导致火线流经负载,降压之后传递给零线线路。
4楼正解!

网友I:
建筑物里的电缆布线,就是比较乱,也不规范。所以要小心才是。对零线和火线都要用试电笔测试一下,确认无误后再去动手操作。过去的建筑零地混用,现在应该是把零线和地线分开了。施工操作时更要注意安全。

网友J:
重点参照4楼,6楼的说法

楼主:
额 兄弟们的意见参考了,问题是零线我把我的零线和外面的零线都拆了 但是进线还是有问题,后来就叫供电局的来维修了,后来他们说只能去变压器哪里看是不是有问题。后来也没说怎么回事,不过现在没有对地电压了。可能他们只是临时接了地线解决吧。听说还有请示局长 很麻烦。还是谢谢大家提的意见

网友K:
肯定是变压器过来的零线接触有问题

网友D:
变压器能有什么问题?查个线路还要请示局长,呵呵,要不要接个线头也要请示一下领导怎么接吗?
可能是供电所本身铺设的线路接线有误,所以不能告诉你真相,以免出丑。

网友L:
零线通路是否正常;若是线路压降,没这么大。
11楼所述进线有问题,是什么问题,或是什么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