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信捷触摸屏问题

楼主(2014-07-11):
前天自己乱编个图案都可以下载到触摸屏上面,今天无论怎么下载都不行啊,网上查了很多也没看明白,哪位大师教教啊

网友A:
用的信捷哪一款?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765-n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下载下去,它说无法打开COM1口
我看了手册,好像没有说啊。不知道哪里要设置的啊

网友B:
驱动装了么?

网友B:
一般情况下,应该不会是电脑的COM1口进行传程序的!

网友C:
USB驱动安装了?
USB口下载就行了

网友A:
TP系列只能用COM口下载;
TH系列屏上有USB口,装好驱动直接用USB下载线就可以了;当然用COM口也是可以下载的;

网友D:
应该是驱动或者COM端口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