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1):
请问下空气开关与过载保护器的区别,我想在电瓶车上用过载保护器,是否可行呢

网友A:
空气开关不如过载保护器,保护的细

网友B:
     在电瓶车上用过载保护器,应该可行.

网友C:
电瓶车用过载保护器不知带个人爬坡行不行。

网友D(2014-09-28):
电瓶车不都是有保险管么?
短路大电流就烧保险管了,其余的就不需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