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线制压力变送器接线问题

楼主(2014-07-11):
这个两线制压力变送器,接线为什么要接个 电流表? 是什么意思了?我看现场没有接电流表的?

网友A:
爱接不接,只是为了看多少电流而已

网友B:
可以不接

网友C:
接了就方便看电流了啊 没有也没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啦

网友D:
两线制的传感器变送信号接线简单。电流型的。

网友E:
只是个图而已吧!我也没见过有表的。

网友F:
方便你看到返回电流值 的 变化 呀

网友G(2014-08-19):
没有这个必要

网友H(2014-09-24):
那不是一个普通意义上的电流表,哪只是一个普通的画法,实质上那就是一个消耗能源的一次表,其产生标准电流信号,相当于一个电流信号表。

网友I(2014-12-11):
图要这样画,现场接不接看需要来。有的压力变送器就带有流量表的。

网友J:
接上看电流方便,看你用不用的上的。

网友K:
   这个图是接线原理图,其中的电流表符号是表示通过4-20mA的直流电流,用作二次仪表的输出信号,而不应看做是实物图中的表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