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2):
今天我这里仪表输出是4~20MA 现在测出 有30MA 电流,怎么可以加电阻降低呢?是并联还是串联呢?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A:
并联电阻,分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串联电阻可以降低电流么?

网友B:
并联分流!

网友C:
    30毫安是最大电流吗?线形关系还存在吗?

网友D:
是不是表坏了

网友E:
电路中串联的电阻都是起分压的作用,分流才会用到并联电阻。
当仪器仪表不能按照额定值输出以后,说明其已经是不正常的仪器仪表了,楼主还想让它带病工作对吗?

网友F:
如果没有测错的话就是有问题要换一台啊

网友G:
   首先要确定你的仪表是否输出是4~20mA,如果是,再确定仪表是否准确;如果准确,再确定你的测量方法是否对。一一排除。

网友H:
已经出问题的仪器仪表就不能用了啊

楼主:
肯定是30ma
,就是通过这件事突然想到个问题!降低电流串联电阻根据I=U/R公式,推出电阻增大时,电流也会降低!
而你们说并联电阻分流也会降低,我有点糊涂了,怎么并也降,串也降?
谢谢大家给讲讲~越细越好

网友I:
作为仪表的输出信号,4-20mA是标准的电流模拟信号。他作为信号0-100%输出的标志。你如果能测到其满度输出是30mA,那说明信号本身有问题。起码他不是标准的信号呀。

如果你就想30mA作为信号的满度值输出,那就不要用电流信号作为后面负载的输入,而是采用电压接后面的负载。也就是在仪表的信号输出端对地,接两个电阻串联,一个电阻167欧姆,一个电阻333欧姆。将信号取于333欧姆两端。即可获得0-30mA信号对应0-10V信号了。

不知道是否能看明白我所讲的用意?

网友I:
嗯,并联的应用也行。前提条件是100%对应30mA。也是相同的道理,167欧姆并联333欧姆。30mA时对应10V输出。

网友E:
呵呵,解释一下10楼的疑问:
当电阻串联到电路里面之后,能降低流通的电流,同时也能进行分压。
但是当电路中的电流进行变化以后,导致串联的电阻本身的电压也在波动,当然电阻中流过的电流也会随着电压进行波动,这样的结果就是串联的电阻降低电流的数值在不断的波动。
对于依靠电流值进行测量的仪器仪表,这是大忌呀。
而并联电阻,结果就不一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并联意思就是电流可以稳定了?但是也可以降低电流对吧!应该采用并联电阻吧?

网友J:
串联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I:
您意思就是仪表输出电流信号的线上串两个电阻~然后再接地?然后在取333电阻两端电压是吧?要是这样的话实际就是电信号~改电压信号,可以这样讲不

网友K:
接出30mA来,基本上不是表坏,就是外部电路接错了

网友K:
先检查接线是否正确,再确定仪表是否良好——若是4线制输出,别加负载,直接万用表测电流。

至于什么分压分流,到最后再说吧

网友L:
变送器的输出电流大于20MA,说明有问题了,重要的是找出原因。

网友M:
串联电阻可以降低电流么?

网友C:
     如任工18楼所给之图,首先输出是看成电流源(可以调节),这点要承认,否则后面就错啦.
     电流源,只有并联分流,才能降低后面仪表的输入(比如本问题的30毫安变成显示20毫安).
     再问楼主:仪表输出电流要接到哪里去呢?是数字或指针电流表?

楼主:
回复 网友C:
数字仪表   要接到DCS中
我就是想知道   既然串联和并联都可以减少电流,都有什么不同呢?在什么时候用并联什么时候串联呢?
谢谢大家了越详细越好

网友N:
电流源是并联,电压源是串联,看你的信号是电流源还是电压源,你这里所讲是电流源,所以应该并联

网友C:
引用 楼主:
数字仪表   要接到DCS中
我就是想知道   既然串联和并联都可以减少电流,都有什么不同呢?在什么时候用并联什么时候串联呢?
谢谢大家了越详细越好
   理想的电压源是指输出电压恒定,理想的电流源是指输出电流恒定.
   基本的电路理论,找本书看看,推荐邱关源的<<电路>>.
   1\假设负载电阻是RL=500欧姆,电压源直流24V,如果不串联电阻,则流过负载RL的电流是24V/500欧姆=48毫安,如果串联500欧姆的电阻,则流过负载RL的电流是24V/(500+500)欧姆=24毫安.
   2\假设负载电阻是RL500欧姆,电流源为直流20毫安,如果不并联电阻,则流过负载RL的电流为20毫安,但如果并联500欧姆的电阻,则流过负载RL的电流为20*1/500/(1/500+1/500)=10毫安

楼主:
谢谢大家了~~太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