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2):
判断压力变送器故障的时候 有这句“将4mA用于零电平,使判断输送线开路或传感器损坏(0mA状态)十分方便。”怎么理解?还有如何判断压力变送器是否顺坏,2线制,3线制,4线制如何判定?

网友A:
工业上最广泛采用的标准模拟量电信号是用4~20mA直流电流来传输模拟量。
采用电流信号的原因是不容易受干扰。并且电流源内阻无穷大,导线电阻串联在回路中不影响精度,在普通双绞线上可以传输数百米。
上限取20mA是因为防爆的要求:20mA的电流通断引起的火花能量不足以引燃瓦斯。
下限没有取0mA的原因是为了能检测断线:正常工作时不会低于4mA,当传输线因故障断路,环路电流降为0,常取2mA作为断线报警值。
在线监测看看压力变送器输入的模拟量的数值,若压力变化时值不改变,即可判断压力变送器损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太详细了,真的不错,我以前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谢谢啦,但我有补充,假如压力值超过测量范围(20MA),但小于最大测量压力(指不损坏压力表的最大耐受压力),其值也不会变化,我师父教我的,哈哈.

网友B:
要了解两线制、三线制、四线制,建议您去看看我的博客中的:“谈谈两线制、三线制、四线制(回复网友)一文。地址如下: http://blog.gkong.com/dlr_61258.ashx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工业上最广泛采用的标准模拟量电信号是用4~20mA直流电流来传输模拟量。
采用电流信号的原因是不容易受干扰。并且电流源内阻无穷大,导线电阻串联在回路中不影响精度,在普通双绞线上可以传输数百米。
上限取20mA是因为防爆的要求:20mA的电流通断引起的火花能量不足以引燃瓦斯。
下限没有取0mA的原因是为了能检测断线:正常工作时不会低于4mA,当传输线因故障断路,环路电流降为0,常取2mA作为断线报警值。
在线监测看看压力变送器输入的模拟量的数值,若压力变化时值不改变,即可判断压力变送器损坏!

这个讲得很仔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分享,受益匪浅

网友D: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寥寥几句话却对我非常有用,谢谢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