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2):
1,异常现象:喷蒸露点温度设置为60度,但实际温度只有15度,3号泵停,中上热压板温度52度(应该60度以上),
 原因:进口上热压板温度89度,大于设定85度,3号泵停,导致热压板上后温度52 ,蒸汽快开阀门关闭自锁,蒸汽无法打开,露点温度自然上不去。手动将3号泵回油温度85度停改为90度停,上中温度52度只是微弱的上升,检查是由于进油阀门关死所致(白班温度太高关的,没和晚班交接),打开后进口上热油泵明显串高,导致3号泵超过90度,3号又停,最后,将3号进油口关小一点点,3号回油与中上板温度一致,系统正常。
总结:只有了解了工艺控制,才能游刃有余解决问题,因为操作工也可能不懂,问班长,3号泵正常是启动的还是停止的,他也不确定,只知道热油板加不上来温度。
2.螺栓断裂 报警, 滚针螺栓串出了,必须在对应现场柜复位。红色按钮
3,磨机液压站差报紧急润滑油压力高报警,翻了下图纸,其实应该为 过滤器堵塞报警,压力传感器141B1测量的是过滤器2端的压力,现场观察过滤器进油端压力表与后端电接点压力表数值,两者之差相差32bar, 程序及上位机上显示的是超过25bar报警,且程序里监视的差压值为32767,数值固定不变,很明显压力传感器超量程,(对照被强制了的蒸汽分气缸的压力传感器的数值 显示,同样为32767,)了更进一步判定滤网堵塞,有的接有单向阀的还要考虑单向阀损坏,过滤器上有一选择开关,打过去,换成2号滤芯工作后,不报警,更进一步认定滤芯堵。
总结:通过过滤器两端压力值相减与压力变送器比较,相差不大,压力变送器没问题,压力变送器有超压保护,压力到了一定值后,(标定的不损坏压力表的最大压力,非极限压力),压力将不会变坏,通过程序段在线监测可以看到。

网友A:
一天一个事故,你很忙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多似懂非懂的,最难受了,这样也能加深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