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0号问题总结

楼主(2014-07-12):
1 上位机报2号压轮电机温度高故障。MDF线停
  现场用手摸电机温度很高,(用手背不能停留3秒,手指能有一秒,80度左右)周万鹏到现场柜去启动风机,我观察风扇是否运动,后发现风扇是有转,但风是反的,周万鹏怀疑风道堵死,拆开风机螺丝,发现风道已经堵了三分之一,sew的电机风道都很窄。用压缩空气吹干净后,将风扇转起来,直道温度降到四五十度,还是有报警,岳伟叫强制程序,我强制后,上位机上还是服不了位,看程序端报警置位(set括号)任然为绿色,置位信号为1,到现场复位后,开机正常,过了10分钟,本想把强制取消的,但程序显示的温度传感器任然报警,用钳形表测变频器引出端电流也均衡,看图纸,发现电机温度传感器出来后经过温度继电器处理后在到的PLC,打开5217现场柜,发现52145F1温度继电器显示跳闸红灯亮,不敢复位(test和reset是同意个健),叫周万鹏过来,他复位后,跳闸灯变为绿色,观察程序报警消失。取消强制。
  总结:平时巡检还是没到位,由于那个电机在辊道下面,极易被忽略,照成纤维堆积过多,堵住风道
        当时周万鹏找风机开关找错了,他点动的刹车的接触器,应该是52145M011,耽误了可能有5分钟,我总结风机开关一般为代号加M101 ,制动器一般为YXX,主电机空开一般为MXX,温度为RXX,选择检测为BXX旋阻料位器为AXX,位移传感器,极限位置等为SXX,压力传感器为PXX,
2。蒸气发生器,磁翻显示不准,一直停留在14%,到现场,打开下面的冲洗开关,冲了4,5次都不行,又打开上面的开关,再冲洗,磁翻显示正常。
       总结:磁翻板管子里有杂质(包括空气),会把里面的浮子卡主,这时需要施加外力使浮子能自由移动,不然显示的是假液位。假液位的存在会导致抽水电机不动作,该抽水的时候抽不了水,甚至烧干蒸发器。

网友A:
工作总结,不错

网友B:
楼主好习惯啊

网友C:
什么单位?

网友D:
楼主很用心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中密度纤维板生产线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鼓励,我会坚持下去的.

网友E:
大师,你这样总结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