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2):
1,大削片磨刀房里的抽水泵抽不起来水,打开柜子,粉尘很多,用压缩空气吹扫后,启动电机能喷水,但比正常要小,运行一段时间后观察,电机停,待热继电器恢复后,拔出出水管,启动电机,水流很大,用压缩空气吹扫出水管,吹出一木屑,
  总结: 由于木屑堵住出水管,电机过载运行一段时间就会过载,
  解决方法:叫操作工定期检查并清理出水管。
  2,横切机 边条破碎机到达底部后偶尔会停,打开破碎机的门,下部到位传感器无摔坏刮伤痕迹,到现场柜观察,PLC输入点指示灯都正常显示,一一检测连线都正常,电磁阀也无异常,但当破碎机停下后,发现接触器吸合,发现电磁阀梅得电,测接触器常开触点电压为24v,用电笔敲打接触器,破碎机自启,常开触电吸合不稳定,考虑到稳定性能,用导线再并一对常开触点上去后,电机无自停现象。
  总结: 对这种偶尔会停的故障,很有可能是接线松脱,传感器支架歪歪斜,但也有可能是接触器触点吸合不可靠所致。这时,有多余的触点,可并接上去,
  解决方案:由于其不是一直开不起来,在正常工作不好检测故障的情况下,可以等其停下后,再一一找出故障。

网友A:
这样的帖子应该加分!

网友B:
呵呵,都是治标不治本的处理办法。
1、木屑是如何进入出水管的呢?多半是从进水管入吧,进水管处加装过滤网。
2、接触器触点故障,说明其触点弹性不好,或者活动不灵活,卡死,换出来后拆卸维修,排除其不稳定的现象。

网友C:
这些应该多是常见问题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指教,我也是凭经验写,好多都不会.呵呵

网友D:
加分的理由,不是说楼主的办法如何正确,如何巧妙。而是为他这种做法竖大拇指,赞赏。作为一线的技术维护工程师,善于把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记录、分析、备忘。这是一种认真、投入、专致的工作态度,也是一种实践经验总结的积累。日久天长,就可锻炼自己的对问题的逻辑判断能力、分析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

这是一个好习惯。一种踏实的、非浮躁的专业技术从业态度。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这在当前是很值得提倡的。叫做敬业。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多谢版主大人鼓励,确实,把做电工当成一种享受是很难的事情,我所在的公司环境纤维粉尘又多,应该说环境有点不好,但我尽量做到接纳它,至少不讨厌它,

网友E:
这是一个好习惯。一种踏实的、非浮躁的专业技术从业态度。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这在当前是很值得提倡的。叫做敬业。

好啊   顶!看楼主写了好几篇帖子了建议楼主把这些总结、经验都集中到一块,能一个连载!向以前杨师傅、李工那样。挺好!

网友F:
这是实战经验,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E:
多谢谬赞,我试着坚持写下去,你们的支持也是我的动力。

网友G:
这个要支持啊

网友H:
对第一个问题不明白,一般来说管路阻塞,水泵负载应减轻——除非杂物卡住水泵。

网友H:
所以,过载的原因,是杂物卡了泵,而不是堵了出水管

楼主:
回复 网友H:
是出水管堵住了,不是进水管堵住,应该是水打不出去过载.我看操作工开风机(750KW)气动的时候就是把进口风门执行器开度开到0,在慢慢变大,不然风机会过流跳闸的,如果把出口堵死,瞬间就过流了,水泵我想是一个道理.

网友H:
回复 楼主:
水泵是关出口阀启动,越堵电流越小,越不过载。你可以再去问操作工

网友H:
风机出口阀关,电流也会减小

楼主:
回复 网友H:
厂里用的是微型水泵,有点类似于机床上冷却的水泵,:只要排水口堵塞,时间稍长就故障,要么电机烧坏,
至于你说的关泵的出口,讲得是离心泵的启动顺序吧,
还有风机启动也分种类的,及工艺的,我们公司的风机入口接到炉膛的,出口是没有风门的,也不能设置风门,那样一开,风就回到炉膛了,后果很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