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看看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楼主(2014-07-12):
AB700每次炸管这几个原件,D2,D3,R0,D1都有部份坏,12个D2,D3坏5-6个,4个D1坏1-2个,R0坏1-2个,D2,D3,R0坏好理解IGBT炸后强电压加到门极,把D2,D3打了,门极大电流把R0坏了。但D1坏我就不好理解了,它只有一端与强电有相连,是D1先坏再炸机,还是先炸机再坏D1,请大家给我支招。如是前者我想把D1功率换大一点,如是后者那就听天由命了

网友A:
楼主能确认D2,D3稳压管是原装的接法吗?这样接似乎不符合逻辑,如果D2,D3同向串联,那么截止负电压时会产生什么情况呢?IGBT门极失去了截止电压,非常危险。常见的是D2,D3反串联,这样既起到稳住激发的正电压,也能起到稳住截止的负电压的作用。

网友B:
一楼正解!

网友C:
D2,D3是画错的,Q1,Q2也是画错的

楼主:
楼上几位说的对是画错了,主要是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是D1开路以后使IGBT炸,还是IGBT炸后损坏了D1

网友D:
前来学习MOS管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