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2):
一组传感器对一个罐称重的时候是不是必须要配带有(4~20mA,0~5V)模拟量输出的称重仪表进行转换啊~因为原始电流或者电压会过大所以相当是要找个中间的变送,那这个仪表就起到了这个作用,和对信号线性矫正的作用,如果不使用仪表同时找到一个能变送信号,的中间媒介直接使用PLC模拟量输入模块这个跟第一个方案,那个更省心,省力,稳定呢

网友A:
这就是传感器与变送器的区别,变送器就是输出标准的电压信号或标准的电流信号,变送器内部都有放大单元,把一些非电量的信号转换成可控的信号源。

网友B:
标准的称重仪表可以直接接传感器。

网友C:
PLC本身就可以配置称重传感器的接口模块。PLC+称重传感器模块+加称重传感器组。这个就可以了。没必要变送器的转换了。另外还有一种称重传感器的模块,可以直接连接称重传感器数据通讯。可以上网。这个更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