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2):
最近在改造一台数控铣床,对刀的时候按按钮没有手感。手轮才是最合适的。

但是如何用手轮连接PLC 控制三轴伺服,慢速对刀?

哪位大侠有相关的经验求指点!

楼主:
好吧,我自己顶!

网友A:
我也没有玩过手轮,但根据手轮的接线端子:  0V /VCC/ A/ B     四根线来看,只要把 AB  接到PLC高速输入端,然后用计数器,存到寄存器里,把这个寄存器在写到手动定位指令里就可以了。A和B   的接通先后顺序,可以作为电机正反转的识别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长时间存一次呢?一秒? 时间短了 会不会不够脉冲驱动不了伺服呢

网友B:
你看这个可以吗?驱动器加手轮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本身PLC 的高速输出已经接伺服了,手轮怎么接呢?

网友C:
用专业的数控系统不就可以了啊,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专业的数控系统不就可以了啊,呵呵
我就是用PLC 改数控CNC的、

网友D:
么有问题的,我以前的同事这么改过,手轮快速摇电机走的快手轮摇的慢走的也慢。就是手轮线接入高速输入端就ok了。不过里面的计算很多的。

网友E:
PLC扩展定位模块连接伺服系统,PLC本体的高速计数端连接手轮。
说白了还是要投入资金购买扩展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E:
PLC扩展定位模块连接伺服系统,PLC本体的高速计数端连接手轮。
说白了还是要投入资金购买扩展设备。
PLC已经连接伺服了

网友C:
加QQ:1787846311,给你点建议

网友F:
 看你的要求还是数控系统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你的要求还是数控系统比较好
数控要编写G代码

网友G:
这个是最简单了,用国产的系统多带手轮的成型接口 一般是5或7线的,接口可用转换接头转换,自己直接从系统板上接有一定的难度。你只需要在买手轮的时候,告诉供应商你的系统是什么型号的,手轮接口是几线的就好了。其他的供应商会帮你搞定的,你只需要拿回来插到手轮接口上,然后吃哦国内新启动系统他就认了。要是进口的系统美欧的也都有,就是小日本的他的国家穷,设计的东西也寒酸,是采用接线的,而且一家和一家都不通用。如果要接线图请留言,我再给你上传。

网友E:
呵呵,不都说了吗?现在是用PLC进行控制。
话说不进行扩展高速计数器模块,哪里来的新增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呵呵,不都说了吗?现在是用PLC进行控制。
话说不进行扩展高速计数器模块,哪里来的新增接口?
哦 三菱FX 3U PLC本身自带高速技术模块呢

网友H(2015-08-06):
最近也是遇到这么一个案子,想在设备上安装一个手轮,以方便调试用,,那问题就来了,OMRON CP系列的,可以接手轮控制各个轴点动吗?

网友I(2016-07-24):
信捷XDMpLC的随动指令

网友J:
1.用信捷可以说很简单,有专用指令。
2.用FX3U也能做,小有滞后。
3.用CP1H也没问题,滞后比较不明显。

网友K(2021-10-30):
摇手轮时产生的脉冲接入PLC高速输入端,用以记录摇手轮时的脉冲频率(其中的换算自己编程序定义)。手轮顺时针摇时启动相对定位条件,通过DDRVI指令让电机正转,反之亦然。手轮停下时相对定位的启动条件相应的断开。相对定位的正转位置可以写入K99999999,反转时位置写入K-999999999。这样,相对定位的启动条件有了,位置有了,频率也有了。手轮控制伺服正反转就成功了

网友L:
回复 网友H:
可以的,欧姆龙CP1H程序,已经使用在镗床上了,车床使用效果应该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