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仪表你们认识吗

楼主(2014-07-12):
图示红圈里的元器件是干嘛用的?它的原理是什么呢?

网友A:
这个貌似阀门开度表,红圈里的元器件应是调节仪表刻度的,使得误差在允许范围内。

网友B:
为什么要拆成这样子呢?估计修复都成问题。除非找制造商索要原配的器件更换。这种表像是压力表,也可能是流量表、开度指示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