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2):
兆欧表发电机摇柄沉重,且输出电压低?
可能原因:
1.发电机回路有短路现象,致使回路电阻降低,负载增大。
   短路可能情况是:(1)与发电机并联的电容器击穿。(2)电机线圈层间短路。(3)电压回路附加电阻失效。(4)电路连接导线相碰短路。
2.整流环间隔脏,且有磨损的铜粉、炭末形成短路。
3.整流环间绝缘击穿。
处理:
1.检查发电机线包,比较线包间的电阻值,根据电阻值分析线包是否损坏。
2.断开并联电容的一端,用万用表初测电容的好坏进行判断,已坏者要更换。
3.测量电压回路附加电阻,核对阻值是否符合要求,已坏者用相同阻值和容量的电阻替换。
4.检查电气回路各点,观察可能可能相碰短路点予以排除。
5.清洗整流环,用竹片删除整流片间的铜粉和炭末。
6.测量整流环绝缘,检查有否绝缘老化或炭化情况,不合格者惊醒更换。

网友A:
用的时候要带绝缘手套哦,

网友B:
摇表摇着费劲?开路也这样子吗?如果是,那要表坏了。看看兆欧指示值如果很低,那就是内部发电机输出短路了。等于加了负载。所以摇着费劲。

网友C:
里面齿轮不好了

网友D:
我现在换成脉冲式的了

网友B:
按理说现在使用的绝缘表是电池供电的,但那个表要经常检查其输出电压是否足够。有时电池不足了,电压不够测得绝缘电阻不准。而摇表是发电机的。相对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