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2):
程序部分如下
现在的问题是X6按下,X7常闭,后面的不输出,仿真时完全正常,正常跳转,PLC输入输出点测试也没问题,不知道摄入那么原因,求高手解答,在线等
补充下,这个程序以前写在FX2N上面现在换一个PLC下载下来然后再写到FX1S上

网友A:
不会吧。。。这个程序我写入FX1N完全正常吖,动作正确无误!!!
有图有真相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说的是FX1S

网友A:
FX2N和FX1S指令是有差别的,内存也不同。。。等等

网友B:
 两个不一样的 PLC 可能工作性能不一样,正常

网友C:
程序没个问题,处围有问题 x11开了,跳到s5上了.
 不要复杂化了,1s 2n一样用下载之前换一下转型号.

网友D(2015-05-29):
关于步进指令的应用,不跳转的原因:
1)步进结束指令ret的编写。
2)plc运行状态在run位置。
3)是否使用了M80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