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 找代换

楼主(2014-07-12):
有个化验台通风柜  变频器坏了    原来变频器是康沃CVF-P2-4T0075C    用 RS485 通讯     我现在想买一台通用型变频器   也有 RS485 通讯     是不是装上(调到485通讯控制 )就可以用     其他的要不要调

网友A:
不可以,不同的变频器通讯参数地址不样的,要从PLC或触摸屏。。。。做相应修改才可以

网友B:
有很多参数要改,

网友C:
一般变频器都有通讯协议,对照使用手册设置,启动方式、给定频率等数据都要重新设置

网友D:
呵呵;如果是通讯方式控制的,那你还是找一台的型号,参数设成一样的;
如果换成别的,可能你的PLC程序也要改动,对通讯不是很了解的话你是搞不定的;

网友E:
对比一下你换用的变频器的通讯协议。看看需要调整哪些参数。

网友F:
ZCMY版说的很对。支持!

网友G:
如果互相间都能通用的话,就不存在技术优势或者专利了,用户高兴厂商该哭了。

网友H:
还买一个样的

网友I:
买一样的参数也要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