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2):
这个要怎么处理啊
新的编码器直接装到电机上就可以用了吗?要调整不?

楼主:
要沉了啊!顶起!没处理过类似的高手来指点下吗?

网友A:
肯定需要调整的

网友B:
拆卸的时候为什么不做原始位置标志?
先吹干吧,再安装上去,能不能使用,就听天由命了。

网友C:
装上去能用也用不了多久~

网友D:
没事可以用,没那么脆弱,编码器好像本身就有一个点位定位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