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200 程序 的两个常开位能不能互相调换

楼主(2014-07-12):
见图
图中的M0.0和M0.1有什么办法让他们互相调换,比如用一个位逻辑开正常位置,闭调换,谢谢高手多多指教

网友A:
提供一个思路,仅供参考,勿喷。。
加一段切换选择程序,两段程序的M0.1 M0.0对调一下。。。

网友B:
你确定现在的程序能实现正反转?
你下面的问题是不是下面用个常闭就实现了

网友C:
是屏上控制的吗?为什么不在屏上想想办法。

网友D:
不是什么难事.

楼主:
已经解决,谢谢朋友们!

楼主:
已解决的图,希望大侠们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