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2):
拧动调压器调节旋钮,输出电压在15V-17V之间,查电路稳压管两端原本是24V实测仅不到10V,稳压管换过,2个9013连同BT33F都换过,为什么会这样呢?

网友A:
24V输入电压太低。

楼主:
回复 网友A:
整流出来电压35V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就是说1.8K电阻分20多伏,稳压管两端不到10V

网友B:
图纸有错,接2.2K 的三极管处。

网友C:
    没有震荡时候,稳压管(两只管,上管与下管电压降)两端电压多少?

网友D:
此处的稳压管不是用于电源稳压用的,两端未直接并联滤波电容,注意图中供电支路中串联二极管(右上方)的作用。用稳压管和1.8k电阻的目的,是将采样脉动电压,经削波处理为梯形电压,作为电网同步信号,与给定电压相比较,取得移相脉冲的(用梯形波比较的好处,是增大线性范围)。也因为是梯形波,万用表测量的是近于梯形波的平均值,所以不会是24V,显然会偏低于24V,偏低多少与电路的负载电流和1.8k电阻的大小是有关系的。
另外,电路画得有错误:1、供电支路中二极管串联位置不对,太过靠后,应串联于2.2k半可变电阻之前,以使电路工作的稳定性提高,达到为电容恒流充电目的。2、接2.2k半可变电阻的三极管画错。应为PNP型管子,上方为发射极。这是一个恒流电路。恒流充电的目的,也是为了提高比较电路的线性,使输出电压能线性变化。
调压范围小的原因,一是恒流电路工作失常;二是BT33F栅极的电容容量变小。或恒流电路管子装错,或BT33F管子装反。或整定电路,串联电位器选取的电阻值偏小。

网友D:
恒流电路原先用的可能为9012或9015。不可能是NPN管子,无法实现恒流控制。

网友E:
咸老师分析的太祥细了

网友F:
嘻嘻,这是考核大家的电子电路基础知识呢。这个电路比较古老,上世纪80年代的《电工手册》(分上下册的)就有这个典型电路和详解。

楼主:
回复 网友D:
非常感谢咸老师的指导,我是没经过系统学习的新手,一般都是遇到新电路才去啃,只可惜我现在还没查出问题所在,9012拆了在 C E处接个22K的可调电阻试了下,输出还是0-15V,稳压管处是梯形波,0.22UF电容处(BT33F的E脚)是锯齿波,BT33F的B1脚输出的波形象水泥墩顶端再插几条钢筋,不象书中看到的尖顶脉冲波形,是不是BT33F的问题呀?

网友D: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咸老师的指导,我是没经过系统学习的新手,一般都是遇到新电路才去啃,只可惜我现在还没查出问题所在,9012拆了在 C E处接个22K的可调电阻试了下,输出还是0-15V,稳压管处是梯形波,0.22UF电容处(BT33F的E脚)是锯齿波,BT33F的B1脚输出的波形象水泥墩顶端再插几条钢筋,不象书中看到的尖顶脉冲波形,是不是BT33F的问题呀?
"输出还是0-15V"?不太明白你说的意思。可控硅是用于AC220V调压,还是100V直流调压?是仅有15V的可调范围吗?
前两处波形都对。BT33F的波形是不对头。注意,二极管的位置应该前移(如我上帖所言),前移一下再试。

网友C:
     被考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带负载的电压输出范围交流是5-40V,直流是0-15V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用于交流AC220V调压,输出范围只有是5-40V

楼主:
回复 网友D:

楼主:
回复 楼主:
调压范围窄的问题解决了,原来不挂负载输出就这么窄,挂上灯泡再测输出电压还挺宽0-220V可调,在此谢谢各位老师热心帮助!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调压范围窄的问题解决了,原来不挂负载输出就这么窄,挂上灯泡再测输出电压还挺宽0-220V可调,在此谢谢各位老师热心帮助!
就没想到你一直是空载。忘了说了,空载是测不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