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2):
本人有台成型设备做龙骨的。电脑数控的。只要输入所需要的根数,长度,就可以了,通过欧姆龙的一个滚轮计数器,到达所设定好的长度后自动切断。但是如果把马达的速度调快点,出来的长度要比实际的长度长。马达速度越快长的越多。如果把电机调速器调在20时可能长2mm左右,如果把速度调到30时就有可能长1~2cm了。不知道是不是惯性的原因,机器上所用的马达是普通的5.5kw三相马达,不带刹车的,虽然可以在触摸屏上设置修正,但这要试好多次才行,就算调好了。可是偶偶还有1mm左右的误差。所以想请懂的朋友指点下,是系统设置有问题还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你这相当于定长裁剪之类的,想稳定就用伺服电机

网友B:
就是惯性的问题

楼主:
请问如果是惯性的问题那我应该怎么解决,要添加什么东西?

网友C:
设备发挥的功能应该是成型和矫直加定长裁剪。
滚轮计数机表面如何和材料接触的呢?尝试材料和滚轮压得更紧试一下?

网友C:
或者滚轮表面进行增大摩擦力试试?
原来是金属表面接触,改变成软塑胶套和金属龙骨原料接触?

网友D:
把电机速度调到最快,然后送一次料,送料电机断电瞬间、(也就是送料结束瞬间)认真观察滚轮和产品一起动,还是只有产品滑动。如果是产品滑动,那就是压料滚轮的问题了,压力太小,或者材质不好摩擦力不够,如果电机停止后惯性太大,就用伺服电机吧,配个精密点的减速机,应该能控制在几十丝以内的精度。

网友E:
呵呵;普通的电机本来就没有定位功能;
速度越快,误差越多,你这完全是由于电机的惯性造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请问那我该怎么弄才能解决这个惯性问题。谢谢指导

楼主:
把我现在普通的5.5kw三相电机,换成带电磁制动的电机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A:
回复 楼主:
应该不行,最有效的就是换伺服电机

网友F:
改用步进电机又省又简单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你好,你所说的步进电机是不是电磁调速电动机,用这种电机能解决惯性问题吗?

网友G:
用的什么型号PLC,是否支持简易定位控制?
你现在的设备达到定长电机“突然”停止,切刀动作,然后电机再运转?没有加减速过程?

网友H:
在切的时候电机需要停止吗?需要的话电机需要带个刹车;如果不需要停止的话就加快切的速度
应该是惯性的问题

网友C:
呵呵,新买不久的设备吧,之前验收没有测试高速状态下的误差吗?
还是厂家收到全额设备款之后,推三阻四,敷衍了事,爱理不理呢?
看样子是液压缸剪刀,剪断速度并不能很快,也就是需要5.5KW马达停止送料之后才能进行剪断作业。
最好是联系原设备厂家进行改进,否则乱改会导致停产,面临更加巨大的经济损失。

楼主:
当时进行过高速状态下的误差,厂家的意思是看下误差多少,比如要生产2000mm的东西,如果高速状态下误差10mm,那在设定的时候就设置1990mm,这个办法虽然要行,因为剪切是在停下状态下进行的。切完机器再自动起动,做下一根,所以多少还是有点惯性的,调好后生产出来的东西误差在1mm左右,但是机器运行一段时间后可以会少个1mm或多个1mm,不是太稳定。最主要的每次要生产不同长度的东西。前面几根都要试下,比较麻的。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的经济实惠的办法来解决这个惯性问题。因为我自己也不太懂,总觉得问题是不是出在电机上面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现在的设备确实是到设定的长度后电机断电,然后切断,(当然在电脑板里也要设定减速距离的。是慢慢停下来然后断电再切)然后电机自动启动来做下一根,所以如果电机的速度越快然后惯性大了,误差也就大了。生产2米的东西,最后用尺量下会有1~2cm的误差,所以有没有经济实惠的方法。我找厂家也问过多次,他们的意思是让我自己计算,然后设定时减去误差的部分,这样太麻烦,而且也不太稳定。我觉得问题是不是出在这个5.5kw的电机上面

网友C:
估计是机械组件以及电气控制系统不可预料的设计缺陷。
以前我们定长切割,出料架安装一个挡板,送料到达撞到挡板,马上切割,误差都跑不到哪里去的。

网友G:
回复 楼主:
http://yunpan.cn/QCs3ybDsPAiNF
访问密码 55f1
这是一个用CP1L PLC+变频器 简单定位的介绍,供参考.

楼主:
这个是电气柜里面的设备,听人说换个带pg卡的变频器可能会好点,不知道效果怎么样。请大家看看

网友I:
说一下我的观点:一是电机的变速比要合理;二是能能否把滚轮计数器的每转线数选大点,减少一下误差!

网友J:
我觉得19楼的说法靠谱一些,不一定非得在电气上面来下功夫,可能一个小小的机械结构就能够解决这种问题,真要按上面所说的换这种那种的电机,那成本太高了,现在设备已经这样了,对吧

网友G:
回复 楼主:
长度设置在屏上,还是在计米器上?

楼主:
回复 网友G:
长度设置在屏幕上。

网友K:
一般匀速运行每米误差在2MM左右.速度太快就有大的惯性,自然误差大我司一般速度在8左右

网友L:
我想楼主的设备以前是好用的。是维修后才发现和以前不一样的吗?

网友F:
回复 楼主:
不一样,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的区别是开环和闭环的控制方式不同,你的设备机械精度不是很高,用步进电机就行了,你有钱也可以用伺服的

网友K:
是机电综合原因,如果不想在切断时止,在后面加一个气动回位的装置,让机器一边走一边切断,切断后气动回位

网友M(2014-08-17):
这个看样子是停机再切断,搞一个在线不停机同步切断,

网友M:
在切断机下面加一个同步行走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