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电机-异步电机

楼主(2014-07-12):
请教各位:
   用变频器拖动普通三相电机与用变频器拖动同步电机在控制方制上有什么不同?
普通三相电机是V/F控制方式,而同步电机是不是矢量控制方式?比如现在电梯上用的
曳引机电是同步电机,这种算不算是矢量控制方式呢?
  因为之前听别人说过,同步电机和步进电机很像,要使用专们的驱动器才能驱动同步电机。
那么我使用三菱变频器FR-740能不能驱动类似于电梯那种同步电机呢?

网友A:
变频器有驱动同步电机的功能,也有没这个功能的。要看驱动器的功能说明。比如,西门子的S120系列的变频器就可以驱动同步电机。

同步电机的变频驱动和异步电机的变频驱动就是不一样。同步电机也有许多种类,如果是仅发电的同步电机,因为有外部的原动力驱动,倒也容易些。如果是需要四象限,包括同步电机的异步启动和弱磁升速的控制,相对就复杂了。

还有,同步电机的励磁有他励的,也有永磁的。总之,这块的应用也是五花八门的。

网友B:
国内也有生产专用的同步电机变频器;

网友C:
我印象里三菱的740是能驱动永磁同步的。

网友A:
同步电机如果作为电动机驱动,主要有两个问题特殊,第一个是异步启动,要么就得用外力启动,第二个是弱磁升速,特别是针对永磁同步电机,弱磁控制不是减小电流,而是建立反向磁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