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2):
各位师傅,今天一台机床用的是CP1E的E40的PLC,程序上载完后,发现是空的,是因为程序设置密码,还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呵呵;原来运行时有输出点亮吗?
你不会点写入了吧?

网友B:
估计是你操作问题了
写空的程序进去了

网友C:
上下。没搞对吧。

网友D:
如果操作正确,原来就是空的。

网友E:
原来的机器里面肯定有程序,你上传成功了可能不会自动跳转到程序段,在左边列表中可以找到程序块
也可能是你写入了

网友F:
是程序设置了密码,你传不上来的!

网友G:
呵呵,估计是把空程序直接覆盖掉有密码的原程序了,这下惨了。
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告诉领导,说PLC故障,本厂技术力量无法处理,联系原设备供应商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哈哈,估计是写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哈哈,那是我爸的,我跟他说我自己编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呀,郁闷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后来才晃过神来,没用鼠标用的触摸板,抖下面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操作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恩,这个我知道,后来,我看它怎么都动不了我就知道我下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真的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