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2):
怎么样能使6台伺服电机同步运行呢?用位置控制方式。怎么做呢?请教各位大虾帮忙指导。

网友A:
可以用跟随的方式控制,速度模式!

网友B:
这个对伺服和控制器都有要求

网友C:
加減速等等參數必須相同
脈波數也要相同
馬達額定最好相同
減速比最好相同
導螺桿間距最好相同

我能想到的就這樣了....

最後拿一張紙或是一張塑膠袋 固定在6台伺服馬達上,
同步運轉多次 觀察拉扯狀態後(當然此刻就需要隨時調整各伺服參數)
各伺服拉扯狀減到最少後.應該可以達到您的要求

网友D(2015-03-20):
扫描周期可以忽略么

网友E:
问题现在解决了没?情况怎样回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