轧机用590

楼主(2014-07-12):
请问我用派克590-9.2版本用在轧机做收放卷,当用在收卷的时候差不多最大卷的时候有一点纠动,请问是什么问题?谢谢大家?

楼主:
一般是第一,二个次

楼主:
一,二个道次

网友A:
速度是否很低呢?如果是那是低速特性问题。转矩是否很大吗?如果很大,那时大转矩特性问题。

出现问题,要观察问题点的电机运行工况。没有这个,问题从何谈起呢?如果真心想解决问题,就要细致的观察现象和状态,找到规律性,再去分析他并提出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