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2):
自己用2.2KW的变频器主板和驱动板接出引线接上3个100A igbt,驱动用的经TLP350串个47欧电阻驱动IGBT,栅极电阻10K。滤波电容两个1500UF串联,模块正负极并联1个0.47UF电容。驱动用排线焊接长度10CM。输入端整流桥未安装压敏电阻(不知和这有关吗)然后带1.5KW小电机运行10分钟正常·欢喜,改为带15KW电机,运行到50HZ正常,加速减速还可以,调低速度想看看低速力矩和情况调到1HZ运转。突然接个电话,没有关机就1直以1HZ运行了3分钟直接爆炸。空开跳闸,直流回路16A断路器跳闸(但未保护到模块)?散热片120*60MM出于暂时试机没装风机。
  问题分析:1是不是没装压敏电阻?
            2  47欧电阻不合理?
            3  主电容太小
            4  0.47UF电容太小
            5  TLP350驱动能力不足
            6  过热烧毁(散热片没什么温度,看了下螺丝没紧,和散热片有0.5MM间隙,但是只运行了3分钟)
            7  以1HZ运行导致米勒效应炸机
            8  驱动波形异常
            9  其他地方的问题(如电磁干扰等)

网友A:
2,3有可能

网友B:
跟压敏电阻没有关系主要还是驱动电路的问题,100A的模块的栅极电阻应当是10欧姆左右,你的电阻47欧驱动电流不够,另外两个1500UF的主电容有点太小了,按照每KW60UF计算机器的电容容量比较准确,另外你2.2KW变频器的驱动板驱动100安培的模块驱动功率不够强。100A以的模块驱动都要加个互补电压跟随器进行电压电流放大才加到模块栅极的。你可以多看看咸老师的关于变频器方面的书,上面说的很详细。以上只是个见,不对之处请勿见怪!

网友C:
赞同楼上所说的,主电容3900UF以上,整流没有加滤波电容,2.2KW驱动100A驱动能力不够,47欧门级电阻大概是25A模块使用,100A在10欧姆左右,11KW以上都是用了驱动硬件保护,你这个没有,驱动排线一般使用双绞线,个人认为炸机原因还是低频高次谐波太大,驱动保护欠缺

网友D:
1是不是没装压敏电阻?没影响
2  47欧电阻不合理?不合理,这个要根据模块容量、型号、驱动电路来确定,47R驱动100A模块肯定是大了。
           3  主电容太小  有影响,但导致炸机可能性不大
           4  0.47UF电容太小  有关系,电容太小无法消除高次谐波,容易导致模块自激炸机。
           5  TLP350驱动能力不足  很有关系,驱动功率不够导致模块进入线性放大区,发热、炸机
           6  过热烧毁    有可能
           7  以1HZ运行导致米     前面原因有关联
           9  其他地方的问题(如电磁干扰等)   关系不大

网友E:
驱动电阻阻值太大模块容易发热,1500UF的主电容带电机空转没问题,驱动线没有用双绞线,和散热片有0.5MM间隙等于没有散热板,100A以上最好用带保护的驱动芯片,TLP350够用但是要看你的电源变压器够不够力。

楼主:
认为变压器不够力,曾遇到过变压器低效炸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