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2):
请教欧姆龙CP1E的变址寻址,如三菱有Z跟V,欧姆龙的变址寻址不知道如何用,哪位可以介绍一下,最好有例子,谢谢!
20分悬赏,已用10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欧姆龙CP1E的变址寻址,如三菱有Z跟V,欧姆龙的变址寻址不知道如何用,哪位可以介绍一下,最好有例子,谢谢!

如果您有时间的话,我建议您翻阅一下CP1E的编程手册,会有详细的介绍,也会比贴子回复的更为详尽。

如果您手中没有CP1E的编程手册的话,您可以移步欧姆龙官网www.fa.omron.cn下载到该手册。

和三菱不同的是,欧姆龙提供了两种寻址方式,其一为上述的方式,在数据区以及工作区内寻址,另一种为寄存器寻址指令,例如MOVR等指令,同样可以在上述手册中找到详细解释。

+10

楼主: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