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2):
我的PLC控制两台电机,其中一台工作(自己捣鼓好了),另一台不工作。请问,问题出在哪里,怎样检测问题……我对PLC不懂,就是机器坏了,自己维修,请大神耐心指点,跪谢…………坐等大神回答

网友A:
个人看法:

不清楚您的马达的控制方式以及类型是什么,所以只能大致的说一下。

检测马达的好坏以及去排查线路的原因,因为您不懂PLC,所以即使告诉您如何去排查程序也无济于事,所以请检测当PLC控制马达的端口(模拟量,数字量)是否完好。

网友B:
另一台开机的条件可能还不具备,是有限位,还是有联锁?还是有其它油温、压力、等等其他条件,如果没有这些,你就检查一下电机是否正常,接线端子有没有问题,外接继电器是否正常,要是同上一台电机是用一个继电器,那就查电机和线路。

网友C:
如果不怕麻烦的话,把两台电机互换,看看是不是电机出了问题。互换法是最容易的判别方法,但也许工作量会很大。

网友D:
是PLC不工作还是PLC后面的电机不工作?

网友E:
  配合一点图,是 PLC 不工作还只是 下面的设备不工作 ?

网友F:
    有图纸的话,了解工作原理.

网友G:
是什么电机?

网友H:
你这个问题有点难度
但是PLC出问题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I:
什么电机 怎么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