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3):
焦化厂炉顶卸煤小车,原来用众邦2.5橡套软线100米,钢丝滑轮挂线,电机三相2.2。电源线容易拉断,准备换线,请问用什么线合适?环境温度最高50多,有煤气和灰尘。

网友A:
不考虑价钱的话,选用船用电缆吧。

网友B:
用YVFB扁电缆有四芯的和五芯的,不同的行车电机额定电电流大小不一样,所选的电缆截面积也不一样

网友C:
这种情况应该和电缆没多大关系吧,经常换滑轮,注意滑轮不卡死就没问题.

网友D:
有一种好像叫拖链电缆的不知好用不?

网友E:
经常拉段那是你们的操作问题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经常拉段那是你们的操作问题啊
对啊还是从操作上注意下吧

网友G:
如果经常拉断那就在滑轮上面挂一条细细的钢丝绳。比线稍微的短一点。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操作确实存在问题,也多次教育操作工注意,可是还是会出现这个情况。也考虑过加根细钢丝,就怕线推到一起时会搅和到一起。

网友H:
日本有专门的运动线,线里面有比较好的麻绳,这些线用在拖链里面运动的地方的,就是价格不便宜。

网友I(2014-08-15):
经常拉断线是车过位了啊,在尽头位加装限位,只要地位就停车

网友J:
可以选用行车专用电缆也就是自带钢丝绳的那种

网友K:
我们现在用的是拖链电缆,但是装上后的调整滑轮的钢丝绳,是拉线的钢丝绳的长度小于两滑轮之间电缆的长度,这样在小车来回的走动的时候不是电缆在受力了而是钢丝绳绳受力

网友L:
引用 楼主:
焦化厂炉顶卸煤小车,原来用众邦2.5橡套软线100米,钢丝滑轮挂线,电机三相2.2。电源线容易拉断,准备换线,请问用什么线合适?环境温度最高50多,有煤气和灰尘。
很早以前拉明线用的瓷瓶你知不知道?用瓷瓶代替滑轮用,导线钢丝从瓷瓶控穿过,电缆线绑瓷瓶上。

网友M:
凭我多年维修行车工作经验,我感觉用钢丝直径5MM(固定在东西或南北方向)、钢环套在钢丝上并绑扎在电缆线上、此电缆线可用专用行车电缆线,在电缆线上并接细钢丝绳。应该没问题。